话题回顾(5)——二极管模型

楼主(2021-09-22):
如题…

常开,常闭,高阻或回差,伏安特性曲线 形貌相同,对 电压源 的反应和影响,亦无差别。
只搜到三个帖子,两个是坟帖而且是抬杠的。

楼主:
二极管(指数律)模型是半导体器件模型中最为常用的模型,相关应用极为广泛。上例是网友的一个问题,之前有相关答复。

楼主:
话题相关帖子链接:

二极管的模型分析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0758-1-1.html

反面教材——“指数律”和“平方律”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0996-1-1.html

HWM
@hk6108“PN结 的 反向伏安特性 又算是 甚么律呢 ?!”, 同正向伏安特性——“指数律”。
PN结 的 反向伏安特性 又算是 甚么呢 ?!

网友A:
PN结,自建电场弱,实体电阻不高,电源电势可穿透结面。

网友A:
即使把二极管倒过来,其差别也可忽略,
在无偏置或等电位的情况下,PN结 的闭锁並不完全;
把二极管换成云母电容,悬空端的电位取决于其身处在空间电场的位置。

网友A:
理想 PN结 悖论,
在等电位状态,究竟是 导通(耗尽型),截止(增强型),阻力,回差 ?!
贮能线圈若接入增强或阻力型型 PN结,贮能恐不持久。

即使是回差型,也不可能以一个偏置同时得出两种状态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N结,自建电场弱,实体电阻不高,电源电势可穿透结面。

PN结
正向势垒 在截止区的「电阻」跟空气相比,哪个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题相关帖子链接:

二极管的模型分析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

跨步电压,鸟立电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跨步电压,鸟立电缆。

跨步电压,电缆是碰到地面的,但碰地不等于接地,地面的电阻不大不小,对高压电而言,倒是个合适的分压器!

网友C:
输电线,是有绝缘皮的,鸟儿站在线上,根本碰不到导体,电车的电缆是裸导体,鸟儿站在其上,是会带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题相关帖子链接:

二极管的模型分析 在二极管正极加+VCC电源,二极管负极悬空,此时负极的电压是多少

抓个LED,用木制的衣夹夹住插到灯头内,然后,扔掉木衣夹,拿手来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