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USB枚举问题

楼主(2021-09-22):
请问一下,STM32的USB枚举问题,图1 和图2 那个电路更好一些么?

图1 直接上拉1.5K电阻

图2 使用MCU的一个IO口控制

网友A:
应该说不同的应用特点吧,上图一插上就可以感知插入,但要断开就得插拔下。

后期的STM32芯片都内置断开、连接控制电路了,就不要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不同的应用特点吧,上图一插上就可以感知插入,但要断开就得插拔下。

后期的STM32芯片都内置断开、连 ...

就是看个人需求呗,是物理断开还是软件控制断开的意思呗,谢谢香水城大佬

网友B:
我用的是图一直接上拉电阻的,还用过双刀双掷开关芯片控制两个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图一直接上拉电阻的,还用过双刀双掷开关芯片控制两个USB的

用图一好像是大多数,可能不用就拔掉了,实际应用可能也没有用软件控制的必要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枚举问题

网友D:
控制两个usb的供电吗

网友E:
如何区分这种电路哪种更好呢

网友F:
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啊

网友G:
感觉第二个电路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