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替换STM后 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1-09-22):
公司有一批产品测试GD32替换STM的兼容性,先测的是用GD32F303RET6替换STM32F103RET6。查了下资料了解到可以P2P替换,只是硬件上主频功耗工作电压等有些许差别。测试的几处产品直接替换后不修改代码直接烧写就能成功运行,功能也基本正常。但最后测的一款产品,主要使用上位机软件通过RS485控制通道的打开关闭,产品本身的实体按键功能没有问题,而在GD32下使用上位机软件则需要快速双击按钮才能进行控制,用串口助手调试,连接好后发送控制命令也接收不到。

网上有说可能是因为GD32代码执行过快导致,设置延时之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网友A:

RS485是半双工的,你用的485转换芯片应该是软开关切换的。中间开关的使能是靠延时的。cpu基准不一样了,肯定这个延时计数也不一样了。 加大一下。

网友B:

GD替换ST要修改延时,会不准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