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替换STM后 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1-09-22):
公司有一批产品测试GD32替换STM的兼容性,先测的是用GD32F303RET6替换STM32F103RET6。
查了下资料了解到可以P2P替换,只是硬件上主频功耗工作电压等有些许差别。

测试的几处产品直接替换后不修改代码直接烧写就能成功运行,功能也基本正常。

但最后测的一款产品,主要使用上位机软件通过RS485控制通道的打开关闭,产品本身的实体按键功能没有问题,而在GD32下使用上位机软件则需要快速双击按钮才能进行控制,用串口助手调试,连接好后发送控制命令也接收不到。

网上有说可能是因为GD32代码执行过快导致,设置延时之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网友A:
RET6我也试过,串口没问题。

485的方向选择呢?有问题的是哪款?

网友B:
为什么用303替代103

网友C(2021-12-07):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303替代103

GD32F303 M4内核,后续主力供货型号……

网友D:
软件没做任何修改?

网友E:
软件不做修改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D32F303 M4内核,后续主力供货型号……

这就完美了~这是规划的长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