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MM32下载程序报错说明解决方案

楼主(2021-09-22):
程序是为实现特定目标或解决特定问题而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命令序列的集合。程序即完成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项工作所进行的步骤。程序具有很强的次序性和条理性,是完成一项工作所通用的方式及步骤,必须由一定数量的先后顺序的行为或者工序组成,一步步的进行,直至完成目标。下面要介绍的是灵动微MM32 MCU下载程序报错说明.

1. 实验设备:

MM32f103 测试板,MM32 测试板, Jlink、ulink2 以及 keil 5.15、keil5.18 版本

2. 实验现象:

复制一个 MM32f103 的软件工程文件到任意别的目录下,然后修改工程文件名,打开后,直接编译,然后下载,会发现下载报错,出现如下图所示。(MM32 同样会出错)

复制一个 MM32f103 的软件工程文件到任意别的地方,然后修改工程文件名,打开后,编译好,这时候如果直接读 ID,或者进入这个页面,退出后,下载也是能成功的。

最后,把问题定位到了 jlink 上,因为修改了工程名,但是 jlink 的配置文件名没改,所以它找不到设置的相对路径,因此报错。

3. 问题解决方法:

(1) 更改工程名的时候也把.uvoptx 后缀名的文件名改成相应的名称

(2) 下载前读一次 ID 或者进入 Flash Download 配置页面一次

(3) 使用 ULINK2,经过测试,ULINK2 没有这问题

因为用户是从网上下载的程序,所以出现以上问题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A:
编译都通过了,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提示下载失败也可以看看连接问题,线材不好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C:
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算法没选择对导致的

网友D:
哈,你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我还没遇到过。不过一般都是重新清一下工程 编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E:
一般看看算法选择对不对,还有就是线材接没接好

网友F:
一般编译过了,选择都对,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挺好的,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H:
遇到这种问题,也有可能是地址没选择对

网友I:
还是jlink好用,但是没遇到你这个问题 哈哈哈

网友J:
不太喜欢ulink,感觉jlink好用

网友K:
还是自己创建工程比较好,或者用工程demo的话,还是别乱改名字了 哈哈哈哈

网友L:
这个问题太常见了,哈哈哈 就是烧录失败导致的

网友M:
遇到这个下载失败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地址选择错了 也会报这个错

网友N:
哦,原来进入到烧录器配置这块之后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么?

网友O:
这个都不算事儿了,就几个原因,一查就能解决

网友P:
看楼主的分享。keil可以升级了,嘿嘿,优化和编译速度更快哦

网友Q:
其实还是keil好用,之前用IAR 全局搜索都操作不利索,不过后来还是用的很顺,但是可能还是keil用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