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F460 指令执行速度远不如STM32F407?

楼主(2021-09-22):
下午移植代码,发现460速度很渣,200MHZ的主频跑不过STM32 168MZH主频。同样的优化等级,同样的测试代码,加减乘除运算和三角函数运算,测试结果毁三观,F460只有STM32F407的70%指令速度。不知大家使用如何,是否赞同,还是我哪个环节没处理好?

楼主:
国产芯片的又一大坑

网友A:
发一下你的测试程序,也许优化不同,结果也可能不同。

网友B:
flash的cache有打开没有呢?没打开的话程序在flash中跑会慢很多。

网友B:
打开cache方法。http://tigerchip.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4&mobile=2

网友C:
我觉得也不错了,差距如果没有的话,我还会被人家卡脖子吗?国货加油

网友D:
都是在FLASH里跑么?还是在RAM里跑?开启了浮点数了没?

网友E:
这个还没深入研究,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F:
cache开了吗?算法有没有浮点?如果有的话还要开FPU。

网友G(点评):
请问FPU怎么开,只需要keil上勾选即可还是得配置寄存器?

楼主:
总结一下:在flash取指运行,开启cache,其它测试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华大200MHZ的指令执行速度和STM32F407 168MHz的速度 差不多

网友B:
另外f460只有32k内存是高速内存SRAMH,单周期访问的,可以跑到200MHz的,其它的内存要插入等待周期,最快只能跑100MHz。对速度要求高的变量和堆栈要放到高速内存中,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性能。可参考下边的设置。
    stc_sram_config_t       stcSramConfig;

    // sram init include read/write wait cycle setting
        //sramH最快200MHz
    stcSramConfig.u8SramIdx = SramHsIdx;
    stcSramConfig.enSramRC = SramCycle1;
    stcSramConfig.enSramWC = SramCycle1;
    SRAM_Init(&stcSramConfig);

        //其它sram最快100MHz
    stcSramConfig.u8SramIdx = Sram12Idx | Sram3Idx | SramRetIdx;
    stcSramConfig.enSramRC = SramCycle2;
    stcSramConfig.enSramWC = SramCycle2;
    SRAM_Init(&stcSram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f460只有32k内存是高速内存SRAMH,单周期访问的,可以跑到200MHz的,其它的内存要插入等待周期,最快只 ...

有一点点作用,效果不大

网友H:
难道总线矩阵搞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