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E如何修改USB端口名字?

楼主(2021-09-22):
参考了官网例程,用CH552E模拟CH340,如何更改CH552E在电脑中的显示名字为自己定义的名字?

网友A:
使用CH341SER USB转串口驱动,其名称可以通过修改驱动文件夹中的CH341SER.INF来实现。注:
1、修改完INF,需要重新安装驱动;
2、原驱动数字签名会无效,客户默认只能在禁用数字签名条件下使用。

网友B(2024-12-09):
引用 网友A:
使用CH341SER USB转串口驱动,其名称可以通过修改驱动文件夹中的CH341SER.INF来实现。注:
1、修改完INF, ...

可以直接修改CH552的USB配置值来实现吗?

网友C:
不能的哦,这个显示的名字是电脑的底层驱动设置的,设备本身的描述符内容无法修改。

网友D(2025-01-09):
你在你的例程中,全局搜索CH341A,估计找到之后就能修改了吧

网友E:
修改它干啥,这种不也是挺好的么

网友F:
一般来说需要修改驱动的配置的才能修改的

网友G:
这个还没有这种需求,但是估计得改电脑配置那个文件才行,我猜

网友H:
这个自定义自己的名字干啥?怕客户知道啊?

网友I:
请问楼主,这种模拟CH340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J:
一般应该要改配置字,这个我也好奇,为啥不能程序里修改啊

网友K:
还是默认用这个吧,其实也没啥大不了,都一样的用

网友L:
不会改,我也好奇楼主改好了吗?其实出个教程也行

网友M:
我看官方说修改INF,这INF里怎么改啊?搜CH341A吗?

网友N(2025-07-22):
使用CH341SER USB转串口驱动,其名称可以通过修改驱动文件夹中的CH341SER.INF来实现。注:
1、修改完INF,需要重新安装驱动;
2、原驱动数字签名会无效,客户默认只能在禁用数字签名条件下使用。  二楼是原厂fae肯定说的没错

网友O:
您好,要修改CH552E在电脑中的显示名字,您需要在固件中设置USB设备的描述字符串。通常,这涉及到修改设备描述符中的字符串描述符。您可以在CH552E的固件代码中找到相关设置,并替换为您想要的名称。

网友P:
您好,要修改CH552E在电脑中的显示名字,您需要修改设备描述符中的字符串描述符。具体步骤如下:1. 打开CH552E的固件代码;2. 找到USB设备描述符部分;3. 修改字符串描述符中的设备名称;4. 重新编译并烧录固件。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Q(2025-11-11):
修改 USB 设备描述符中的 “产品名称字符串(Product String)” —— 因为电脑设备管理器 / 串口工具识别的设备名称,直接来源于 USB 设备上报的该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