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PI通信,片选脚,能否用普通IO控制?

楼主(2021-09-22):
就是正常配置SPI,但除了片选之外。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我们ST的就是这么用的,MM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如果是硬件的SPI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正常都可以(PS.STM32的SPI3就不行 哈哈哈)

网友D:
可以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E:
SPI1 和2都可以这么干 因为我就用过这俩

网友F:
没什么问题,可以用普通IO做片选

网友G:
你用的SPI是硬件SPI么,不过好像也没啥关系,都可以用普通IO做片选

网友H:
可以的,用普通IO做片选没问题

网友I:
可以用IO控制,但是还是建议用推荐用的硬件片选

网友J:
如果可以还是用硬件片选好,初始化一并都带着了

网友K:
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L:
如果不确定就用软件SPI 就是没有DMA而已

网友M:
可以的,干就完了

网友N:
之前我们ST的 也是这样,用了普通IO做片选

网友O:
片选选择普通IO可以 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P:
可以的,正常用

网友Q:
正常配置SPI就行,片选选择普通IO可以

网友R:
正常的,和硬件片选一样,毕竟就是一个高低电平信号而已

网友S:
为什么大家要把片选信号单独分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