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解答有关灵动微MM32 MCU烧录问题

楼主(2021-09-22):
部分刚接触MM32 MCU的用户朋友们碰到了MCU无法进行下载的情况,然后跟我们反馈芯片有问题,最后经过技术工程师跟进,其实都是用户程序使用错误或者操作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并非芯片有问题。如果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请不要着急,此篇**汇英同创专门来讲解如何解决烧写失败的情况及有可能出现该类问题的原因。

MM32无法进行烧写原因有多种情况,我们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分析:

硬件原因:
1、使用的调试器不支持调试下载MM32 MCU,IAR/KEIL上仿真器选择/配置不正确,MM32 MCU已经获得Segger官方认证。在Segger官网J-Link驱动6.40以上版本支持MM32 MCU系列,MM32 MCU支持如MM32-Link、U-link、J-Link、DAP-Link等使用SWD/JTAG(M3)等方式对内核、外设、FLASH进行访问。

2、MM32 MCU最小系统不完整,复位电路设计错误、MCU供电不正常等也会出现无法识别设备Device等情况。MM32 MCU支持宽电压2.0-5.5v供电,在用户自己设计产品PCB时,建议用户预留VCC、SWDIO、SWCLK、GND、NRST五线下载口方式。大家在进行电路设计时请参考demo板进行设计。

3、SWD的两个引脚PA13、PA14引脚虚焊,外部硬件有上拉或下拉,与调试器连接不正确或未连通等情况。

软件原因:
1、程序下载错误,MM32 MCU有F、L、SPIN、W、P五大系列,对于不同的MCU我们有不同的库、启动文件与例程,大家下载程序前请查看自己MCU版本型号是否与要下载的程序对应,例如MM32F031C6T6分q版和n版,两个型号由于时钟域配置不同,程序不能直接共用。

2、MCU处于读/写保护状态,当MCU处于读保护状态时,FLASH空间处于写保护状态,此时无法使用SWD协议对内核、外设、FLASH进行访问,无法进行下载调试。

3、MCU处于低功耗状态,当MCU处于不同模式低功耗状态时,MCU的外设区域会处于断电状态,调试器识别MCU处于断电状态,无法进行下载调试。

4、SWD的两个引脚PA13、PA14被复用为其他功能或通用IO,PA13、PA14被配置为其他工作模式,此时PA13、PA14无法正常工作在SWD模式,调试器无法通过SWD协议进行下载调试。

5、程序下载过程中出错,由于下载速度和调试器版本特性等原因造成下载过程中出错,导致MCU进入HardFault状态(程序跑飞),此时无法进行下载调试。

网友A:
这都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啊

网友B:
写的挺好,感谢分享,这都是知识啊

网友C:
也有可能接触不良 导致的

网友D:
还有可能是算法选择不对下载也下不进去的

网友E:
segger版本和JLINK版本对不上 导致下载不进去也有可能,建议segger的版本一直维持最新版本即可

网友F:
复位导致的下载程序失败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复位引出是对的,不然后续会有很多麻烦

网友G:
低功耗状态对,SWD的功能都关闭了 所以烧录不进去

网友H:
还有烧录的时候 不建议使用link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I:
其实烧录失败还有很多原因,一般都是马虎导致的

网友J:
设计电路的时候,建议把复位脚也设计与link连接,这样可以方便一些

网友K:
用新的segger可以避免很大一部分问题

网友L:
其实不仅仅是MM32 M内核的基本都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M:
还有要注意 BOOT0 和1 也有可能烧录成功 但是运行方式不对的

网友N:
如果SWD引脚被复用了的话 楼主咋解决啊?

网友O:
其实还有算法选择这块,选错了还是烧录不进去,还有程序烧录位置选择都很重要

网友P:
开发的时候 除了低功耗之外,建议不要复用SWD接口 不然会很麻烦

网友Q:
不要用下载器给目标板供电,切记切记  这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R:
这都是知识啊

网友S:
用杜邦线连接时,容易接触不良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T:
很棒的知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