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30F6的多管脚共用的IO怎么配置?

楼主(2021-09-22):
这个芯片很多管脚都是多个管脚功能的,比如15脚有多个功能的:PB0,PB1,PB2,PA8,这个管脚默认是不是PB0?那么我想用的PA8的功能,我在那里配置呢?
我看参考手册的GPIO、SYSCFG章节都没有找到相应的配置。

网友A:
对于一个封装来说,各个管脚的默认功能是固定的啊。

你说的 PB0,PB1,PB2,PA8 其实对应到不同的封装了。

楼主:
不明白,比如TSSOP20封装的15脚,上面有PB0,PB1,PB2,PA8共用,我怎么选择其中一个呢?

网友B:
你需要什么功能,然后做什么配置。

楼主:
我要使用15脚 TIM1_CH1功能,通过数据手册,可以看到这是PA8的可选功能。那么如果PA8是一个独立管脚,那么只需要配置PA8的AF2功能即可,但现在的15脚可能不是PA8的功能了,那么我对PA8配置不能产生作用在15脚上了。

网友C:
楼主直接用cube配置,如果能配置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直接用cube配置,如果能配置就可以用

我是用cube配置了,但是不起作用,我看代码它只是对PA8的功能进行配置,没看到把15脚配置成PA8的代码。不知道TIM1 CH1不起作用的原因是不是跟没有把15脚配置成PA8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ube配置了,但是不起作用,我看代码它只是对PA8的功能进行配置,没看到把15脚配置成PA8的代码。不 ...

那你看TIM1定时器那个图形界面显示的CH1配置OK了没?都配置好了烧录芯片没有功能,还不行就问下技术支持呗,没碰到过这个问题,我用过G030的脉冲捕获CH通道,不过封装时48脚的

网友A: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tim->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PostInit 0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TIM1 GPIO Configuration
    PA8     ------> TIM1_CH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2_TIM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PostInit 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Cube生产的代码和您这段代码差不多,但是现在TIM1 CH1的脉冲捕捉功能没起作用。我用示波器看管脚是有脉冲信号的,但是TIM1 捕捉中断没有进。

网友D:
在内部各IO还是分开的,只不过到芯片外部时共用一个物理引脚而已。所以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只不过同一时刻只能使用特定一个引脚的功能。

网友D:
所以你只需要正常按照PA8来使用第15引脚就可以了。至于PB0,PB1,PB2,就当它们不存在。

网友E:
感觉你说的不对啊,管脚应该是固定的,功能可能是多种多样

楼主:
找到问题了:cube生成的代码没有调用LL_TIM_CC_EnableChannel(TIM1,LL_TIM_CHANNEL_CH1);手动添加了就OK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F:
感觉你的理解不太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的理解不太对吧

是的,我原来的理解是多功能共用一个管脚的,要软件选择启用其中一个功能,现在我发现根本不用设置,就当它是独立的管脚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是想要复用引脚吗

网友H:
一般情况下默认的是第一功能吗

网友I:
要软件选择启用什么功能

网友J:
什么叫做多管脚共用啊

网友K:
楼主的描述好像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