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如何修改时间?

楼主(2021-09-22):
1、程序里默认的配置,不可能保证就是我当前的时间设置,一般这个需要如何更改呢?就像平时我们对表一样。
2、跑一段时间,产生了误差,怎么办?

网友A:
连网更新。或用app连接更新计时。用精准的rtc晶振

网友B:
用RTC必须有网络么?这样的话,很多产品直接就完蛋了。
根据你实际应用情况,有可以设置时间的接口就可以。
比如显示屏,比如串口指令等

网友C:
如何同网络时间比对呢

网友D:
连接网络更新时间

网友E:
主要看晶振准不准了吧

网友F:
不应必须要联网

网友G:
重新初始化啊

网友H:
校准,对钟。

楼主: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不是联网对时,能够取网络时间的话,RTC的作用也不大。
就是正常的时间设置。

开始,只是跑例程,看时钟走了,就忽略了
现在,实际应用,需要校时,不如初始化的时候是2000年1月1日,12:00。
我要通过设置,改成我当前的实际时间,现在通过屏幕按键在逐步增加该功能~~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I(2021-11-13):
通过交互界面,接口

网友J:
只需要出厂设定一次即可!
理论上是有误差的。
RTC的作用是做什么用?
频繁对时,肯定不是正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