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一般误差在多大,认为是合格的?

楼主(2021-09-22):
一般RTC跑起来,需要维护么?
误差多大,一般认为是合格的。

我指的是设置完之后和播报的北京时间偏差

网友A:
一般一个月控制在一分钟以内。尽量选取精度高的时钟,精度越高越好,即对应的ppm数值越小越好。

网友B:
普通的RTC精度为20ppm

网友C:
一个月的误差是12.96s。

网友D:
精度决定误差

网友E:
,RTC只能对跑快进行校准,不能对跑慢进行校准。

网友F:
其可能的误差范围是±2Hz

网友G:
使用gps授时吧

网友H:
手工检查时间误差

网友I:
一天误差不超过3s

网友J:
时钟频率为32.768kHz?

网友K:
需要隔段时间矫正吗?

网友L:
基本不用过多的考虑,要求精度绝对高的话,也不会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