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的频率配置,超过了手册推荐的频率,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1-09-22):
ADC, dc, AD
是根本无法工作?
还是采样不准?

网友A:
一般是采到的数据不准

网友B:
没尝试过,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C:
应该不能工作吧,必须按照规定频率设置呀

网友D:
估计不能工作吧,毕竟时钟都不准了

网友E:
还是不要这么做了,时钟不准采到的数据也没啥意义呀

网友F:
感觉都有可能,就算得到了数据 也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G:
没测试过,可以找个机会试试

网友H:
采样不准

网友I:
没试过,但是最次也是采样不准

网友J:
不知道,这问题还是第一次哦,频率不对,能工作么

网友K:
不行的,还得按照程序中允许的频率工作的,不然还得自己配置参数

网友L:
估计能采集到数据,但是还得自己校对

网友M:
也不会有啥事儿,数据不准呗

网友N:
估计也没啥问题,也会有一定范围,你要超过了这个范围,估计就数据不准了

网友O:
我猜猜,估计是采集数据不准

网友P:
你这问题也太刁钻了吧,哈哈哈哈,超过规定时钟了,估计也能采集到数据,但是数据大多数是不准的

网友Q:
感觉少超一点,应该还可以吧,不会就那么寸,就卡在那,实际试试吧,

网友R:
初始化工作,最好参考例程,一般也都是配置成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