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103系列现在供货如何?

楼主(2021-09-22):
有没有在用的兄弟们?
打算选用103系列更改产品设计,是否值得。

网友A:
这得问问原厂,缺货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B:
其实MM32挺简单的,设计倒是没事,就怕缺货

网友C:
现在国产MCU不咋缺货了吧,可以用

网友D:
应该没事儿吧,不过还是建议去问问原厂,让他们个给你推荐一下

网友E:
我是觉得值得,MM32还是值得支持的,毕竟一直**不涨价

网友F:
可以看看m0内核嘛。MM32SPIN25PF新出的

网友G:
行的,你们做啥产品啊?

网友H:
先买货,再设计,这样稳妥

网友I:
暂时没有用MM32的产品,因为还得改代码

网友J:
感觉用MM32设计 都挺值得的 哈哈哈 国产YYDS

网友K:
供货问题还得是问问原厂或者代理商

网友L:
原来你用的是什么MCU,建议最好找个软硬件都差不多兼容的MCU方案

网友M:
供货应该不错吧,毕竟这是MM32的主流芯片了

网友N:
MM32主流还是电机方案,看看电机用的MCU,量肯定多

网友O:
可以一试,但是建议还是找代理商咨询一下,别到时候买不到货了

网友P:
这个简单,去找个代理商问问,稳得很

网友Q:
找个靠谱的代理,
我们每次问的时候就有货,一买就没~
不知道是不是风水问题

网友R:
直接代理商,缺货其实好多都是代理商自己控货呢。

网友S:
一样的情况。

网友T:
不知道芯片短缺什么时候解决

网友U:
很多芯片都是兼容的吧

网友V:
联系一下厂家吧。

网友W:
灵动103系列价格也不便宜了。

网友X:
比stm32便宜。

网友Y:
也是不好买的芯片。

网友Z: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AA:
芯片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AB:
灵动103系列和stm哪个芯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