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x86的砖家?

楼主(2021-09-22):
我仔细看了x86 的pcie接口的说明,显卡都是挂在pcie-x16总线上的,pci总线实现了主cpu和外设的clock隔离,内存隔离。  所以显卡的memory应该是和主内存在不同的地址空间,二者的clock也不同步

问题来了,集成显卡的内存是共享主cpu的内存,那是不是说,集成显卡根本就不是用pci方式和主cpu连接的???

网友A:
第02章 80X86微处理器 179页
80x86 IBM PC及兼容计算机(卷Ⅰ和卷Ⅱ)1125页 47.4M
80x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17页
80x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608页
80x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ok) 611页
80x86计算机控制技术实验教程 165页
Intel-basic - Intel x86系统架构手册 426页
X86 CPU体系机构系列课件(5) 74页
x86汇编程序教程 125页
x86计算机技术 59页

网友:
x86架构中,PCI和内存是同一个地址空间,每个PCI设备都会分配若干的地址段,对于CPU来说访问PCI设备和访问内存除了地址不同外没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从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某个设备的“资源”项中看到分配的地址是哪些。
PCIe显卡上的GPU也是一个处理器,显存是GPU自己的内存。虽然我对显卡不很了解,但是据猜测,应该是没必要把所有显存映射到CPU空间,可能会将一小段显存映射到CPU地址空间,用于GPU和CPU数据交换。

集成显卡当然是不需要走pci总线了,主要是速度方面考虑,在CPU内部直接用专用总线连接了,这和地址空间和共享内存没什么关系。走pci总线也可以实现共享内存,速度有瓶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