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中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9-22):
RTC, tc, AC

RTC在配置时,是先开中断,然后再关中断?
为什么需要这样操作?
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A:
看它的DEMO意思就是,先开ALARM中断,等中断触发之后再关闭。本意就是触发一次ALARM中断,先开中断然后再关闭中断,是向我们演示怎么使用而已,没别的意思。

楼主:
就是平时自己用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的,对吧

网友B:
计时时间到了啊

网友C:
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啊

网友D:
主要是你想用rtc做什么

网友E:
有需要的话可以用起来

网友F:
为什么呢要关掉中断呢

网友G:
为了计时么?RTC计时功能?
上下再推敲一下,没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