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带RTC的设置好,会自动走时 ?

楼主(2021-09-22):
RTC配置好后,会自动走时吗,年月日都会自动走了,不需要定时修改了吗

网友A:
对,硬件会更新rtc寄存器,只不过不要断电即可

网友B:
对,所以要配电池

网友C:
是的 使能之后就会自己走了

网友D:
是的 如果不停止就会一直运行下去

网友E:
这种是不能断电的

网友F:
是的 初始化之后即可

网友G:
硬件如何更新rtc呢

网友H:
程序设计的时候,留个时间设置接口

网友I:
只要不断电就会自动计时

网友J:
是的,背部电池一直供电就会一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