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G2201的DCO时钟问题

楼主(2021-09-22):
用此单片机做一款无源无线遥控开关,供电由压电元件提供,由于供电能力非常微弱,发射时间控制得非常短,5个字节,总的发射时间为0.7毫秒左右。从按压发电到发射完毕整个时间也就3个毫秒左右,时钟采用内部DCO时钟,现在的问题是感觉这个频率不稳定,有时遥控还不错,有时按很多次都不行。开发的困难在于无法仿真,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产品,望多多指教,多谢!

楼主:
单片机型号为MSP430G2201

楼主:
波形图绿色为发射波形,黄色为供电波形,紫色为触发信号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保证每次控制DCO频率的稳定,由于是微功率供电,没有稳压芯片,单片机供电电压不稳定,这是否是造成频率不稳定的原因?这种情况下怎么保证DCO频率的相对稳定呢?

网友A(2021-10-27):
单片机的时钟确实很好确定的,很好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