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103_SPI1驱动1.8寸ST7735S屏

楼主(2021-09-22):
1.8寸屏送的程序为STM32 IO模拟SPI的,两个程序中一个可以横屏竖屏显示的移植到CH32后一直报错,移植不成。
IO模拟SPI改硬件SPI后刷屏快了很多!SPI程序复制自 SPI_FLASH  的参考例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SPI_CPOL_High;  这里要改为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网友A(2021-11-03):
这个硬件spi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可以做 Adafruit的ST7735吗

网友C:
移植一个lvgl吧

网友D:
CS用的哪个IO口呢

网友E:
oled tft是驱动用的

网友F:
有ST7735 TFT 中文资料?

网友G:
st7735  可以横屏显示吗

网友H:
之前买了个1.44寸的液晶屏,买来发现是ST7735芯片控制的,

网友I:
ST7735驱动使用实例、应用技巧

网友J:
ST7735S屏幕完整代码 吗

网友E:
ST7735 3线串口模式屏幕

网友D:
st7735的所有电路图,设计技巧

网友F:
st7735r驱动程序能驱动st7735s吗

网友C:
占用的内存大不大?

网友G:
谁有ST7735的数据手册啊???

网友B:
矩形,复杂多边形,文字,颜色等都可以吗

网友H:
用ST7735的比较少

网友A:
ST7735 驱动方式

网友I:
最好的显示屏模块ST7789

网友J:
st7735 程序原理图都有吗

楼主:
使用内部晶振

楼主:
资料卖家给的,文件太大,传不了

网友I(2023-04-16):
硬件spi可以实现的吗?

网友K:
源码应该是ST的工程师写的ST7735的驱动

网友L:
这个代码一直的工作量很大。

网友M:
ST7735驱动使用实例、应用技巧、基本知识点总结

网友N:
谁有ST7735 TFT 中文资料?

网友O:
ST7735可以用3线SPI通讯?

网友P:
初始化过程包括设置时序参数、复位LCD、开启或关闭各个功能模块等;而显示功能则通过向LCD发送特定的命令和数据进行实现。

网友Q:
高效、稳定和灵活的LCD驱动程序。

网友B:
在代码中配置SPI控制器和DMA引擎,以实现与1.8寸ST7735S屏的通信。具体可以参考CH32V103的资料手册,了解SPI控制器和DMA引擎的寄存器介绍和配置方法。

网友R:
在移植和使用中需要仔细查阅相应的数据手册和技术规格书,确保代码正确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