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线圈骨架对线圈Q值的影响

楼主(2021-09-23):
最近发现一直在使用的空心线圈骨架,骨架材质为POM,采用电桥测量,1.2M(工作下的频率)下的Q值从原来的500多下降到200,但是电感值基本没有改变,均为190uH的样子,而采用100K频率测量,Q值变化不到,从150下降到141的样子,感值也均在194uH的样子,现在初步怀疑还是骨架材料出现了问题(来料不纯,或者材料改变了),现在有几个地方不是很理解,特来请教:1.绝缘的塑料有机材料做成的骨架对线圈的Q值在高频下(1.2M)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2.如果确实是前后两个材料有差异,除了做成线圈,测量Q值,还有别的工具可以直接测量材料进行区分吗,比如测量磁导率?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什么材质?一般的聚合材料都不会,除了酚醛树脂
才1.2M,如果是几十兆,几百兆影响是很大
有没有浸泽,估计是绝缘漆没有干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什么材质?一般的聚合材料都不会,除了酚醛树脂
才1.2M,如果是几十兆,几百兆影响是很大
有 ...

POM,中文名 聚甲醛
浸泽是啥概念,骨架本身是聚合材料,表面应该不做处理,应该是没有绝缘漆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M,中文名 聚甲醛
浸泽是啥概念,骨架本身是聚合材料,表面应该不做处理,应该是没有绝缘漆的概念 ...

线圈于线圈之间是有分布电容的。
采用pom,是不是电介质常数大了,分布电容大了,导致q值下降。下面是百度的pom介电常数

如果是空气的三倍,原Q值500,现在的q值500/2.95=169,实验值500/3.1=161

楼主:
问题是原来采用POM,是没有问题的,Q值可以到500,现在厂家又做了一批,发现Q值下降到只有200,厂家也是购买的材料,不清楚材料的差别在哪里,我现在不清楚的是,骨架影响Q值和骨架材料的哪个参数有关,磁导率?还是你说的介电常数?

网友B:
把你的空芯电感,中间的骨架干掉,测量一下纯空芯线圈的Q值。并检查线圈的匝数与上一批是否一样。同样的电感匝数越大,q值越低。测量时,手什么的,离得远点。

网友A:
Q值好像和介电常数没有关系吧
线圈没有浸漆?或者有粘合材料
更大的可能是导线的问题,铜材质量的差别

网友C(点评):
这个可能极大。有可能上次用的是纯无氧铜线材,这次用的是劣质线材。

网友D:
高频线圈的骨架,陶瓷,特氟龙。
线圈以疏绕为佳,MHz以下用李兹线,MHz级的用单根镀银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空芯电感,中间的骨架干掉,测量一下纯空芯线圈的Q值。并检查线圈的匝数与上一批是否一样。同样的电 ...

骨架干不了,线是绕在骨架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好像和介电常数没有关系吧
线圈没有浸漆?或者有粘合材料
更大的可能是导线的问题,铜材质量的差别 ...

做过比较实验了,同样的丝包线绕在两批次的骨架上,出现的这个差异,所以排除了丝包线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线圈的骨架,陶瓷,特氟龙。
线圈以疏绕为佳,MHz以下用李兹线,MHz级的用单根镀银铜线。 ...

考虑趋肤效应,都采用的是多芯线,丝包线,骨架也考虑稳定材质的,你所说的陶瓷和特氟龙确实是比较好的两种材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过比较实验了,同样的丝包线绕在两批次的骨架上,出现的这个差异,所以排除了丝包线的差异 ...

你这实验证明是骨架的问题了。原因应该是骨架导致了分布电容变大了,进而导致Q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