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了三个串口,为什么会起冲突?

楼主(2021-09-23):
我用STM32F072 我开了三路串口。三路的波特率都是115200. UART1 用作打印信息输出 ;UART2 用于WIFI模块控制;UART3用于4G模块控制。
UART2 和UART3都是用了串口DMA加接收空闲中断.
现在偶尔会出来UART2或UART3不能收发数据。但程序还是可以跑的。
已经调试许多天了,还是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是不是UART2与UART3的DMA冲突了?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决?

感谢!!

网友A:
115200的波特率并不算高,不至于使DMA冲突,检查程序吧。
若怀疑DMA,就不用DMA,用接收中断试试。

网友B:
DMA冲突,你怀疑的对。使用直接发送中断形式发送与接收。

楼主:
这问题,真难找原因。调了一个星期了,都找不到具体问题是哪里!啊!!!!!!!!

网友C:
贴上代码看看

网友D:
我用F103的开5路串口+2路模拟串口,也还可以,没有DMA

楼主:
代码比较长,我都不知道怎样贴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代码比较长,我都不知道怎样贴上来。

放github或者gitee

网友F:
逻辑上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G:
如果单个调试每个串口都没问题,好好看看逻辑,是不是有哪里冲突了。比如哪个中断优先级高,导致你的串口空闲中断无法触发。可以适当屏蔽部分功能,只测试这两个串口看看

网友H:
应该是你的dma有问题,三路串口 通讯速度也不高

网友I:
建议适当简化下代码,确认下程序逻辑方面是否有问题。虽说你用DMA收发,往往相关程序逻辑还是CPU在控制的。

网友J:
怎么知道UART2和UART3不能收发数据的?

网友K:
很有可能是DMA的锅,先关了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L:
不用DMA有没问题?

网友M:
硬件上有共用的引脚吗

网友N:
如何确认没有发送数据啊

网友O:
冲突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网友P:
不使用dma可以吗

网友Q:
会不会是cpu占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