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比例运放输出信号出错

楼主(2021-09-23):
如图1所示,用运放LT1797CS5组成的放大倍数为-1倍的电路,现有以下疑问:

1、电压表XMM1的电压为-1.3V,按理说不是应该接近0V吗?

2、电流表XMM2的电流为18.119mA,按理说不是应该接近0mA吗?

3、输出信号不是应该放大-1倍吗?可示波器显示,输出信号没有反相,而且不是1倍。

4、改变R1的阻值,输出信号变化很大。按理说,改变R1的值,输出信号变化量应该忽略不计;

5,改变R2,R3的值(但R3与R2的比值不变),输出信号变化很大。

以上5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谢谢!

附件为LT1797的spec。

网友:
等待大神回复

网友A:
从原理看不出啥问题,输入1V电压,电流10mA,

网友B:
注意运放内部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软件,可能问题出在万用表上,别用万用表测,在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运放内部的钳位二极管

然后呢?表示量输入端的压差不能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Vf,是这个意思吧?
我减少V1到100mV, 还是出现和之前一样的现象。怎么回事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看不出啥问题,输入1V电压,电流10mA,

运放输入端不是“虚断”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输入端不是“虚断”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谢谢大佬

我没有你那个仿真软件,我只用ltspice。
你可以把lt1797换掉,换成别的运放,看看情况是否一样。

网友D:
1.把XM1和XM2都去掉直接用导线替代
2.换一个运放,这个运放驱动电流小
3.R1-R3都换成10K电阻试下

网友E:
ltpsice仿真没有问题

100欧姆和10k的电阻都型,不建议使用100欧姆

仿真成那样跟仿真设置有关,ltspice总调整spice仿真的设置参数到比较大时,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估计你用的软件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