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miniBoard如何才能使用ST-link进行下载调试

楼主(2021-09-23):
MM32miniboard如何才能正常连接STlink?!求协助!!!

网友A:
不是自带下载器吗

网友B:
好像是j-link可以下载。

网友C:
MM32miniBoard有下载器的。

网友D:
连接以后,能读取芯片吗

网友E:
MM32miniboard不需要stlink的

网友F:
按照驱动以后就行了。

网友G:
使用Jlink或者Ulink调试

网友H:
下载时手一直按着复位键,就可以成功下载

网友I:
支持SWD的调试器都可以调试MM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