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实测:什么是恒流电源?

楼主(2021-09-23):
在电子硬件这个行当里,大多数时间,你会同恒压电源打交道。电压适配器、线性稳压器和其他类型的电源可能有很小的纹波,但它们基本上是恒压电源。
那么什么是恒流电源呢?顾名思义,它是一种无论负载如何变化都会输出恒定电流的电路。

恒流电源
对于一个理想的 1 安培恒流源,无论是将其连接到 1 欧姆电阻或 100 欧姆电阻,它总是会提供 1 安培的电流通过电阻。

总是输出1 安培
不想使用电阻?在电路中放置一个 LED,无论 LED 是什么颜色,它都会对 LED 输出恒定的电流。

某些器件,如大功率 LED,最好给它们提供恒定电流,因为它们需要维持相同的亮度。

大功率 LED 灯
可以用恒流源来驱动一串 LED, 这里我搭建了一个 12 mA 的恒流源,不管串联多少个LED ,它们的电流都是 12 mA。

串多串少一个样
那么我们如何构建它呢?好吧,构建恒流源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LM317。

LM317
下面是电路图:

恒流电源电路
电路很简单。将电源连接到芯片的输入引脚,然后在输出和调整(ADJ)引脚之间并联一个电阻。一对 10 微法的电容有助于在负载突然变化的时候稳定电流。
电阻 R 的值决定了恒定电流是多少。比如,如果使用 100 欧姆的电阻,它会让电路输出 12.5 毫安的理论电流值:1.25 V / 100 欧姆 = 12.5 毫安。
现在让我们用万用表量一量输出电流。当接一个 LED 时,输出电流为 12.6 毫安:

一个 LED
再串联上一个 LED, 电流还是 12.6 毫安:

两个 LED
我们还可以再串上一个激光二极管,电流还是 12.6 毫安:

再串一个激光二极管
无论负载如何变化,电流都保持不变。
另一个很酷的事情是,即使输入电压从 12 伏增加到 24 伏,电流也保持不变。

尽管如此,输入电压仍然很重要。如果我们从 12 V 降低到 5V,我们将不再有足够的电压来打开所有 LED。您需要确保输入电压至少比负载克服压差问题所需的电压高 2 伏。

楼主:
对于一个理想的 1 安培恒流源,无论是将其连接到 1 欧姆电阻或 100 欧姆电阻,它总是会提供 1 安培的电流通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