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连接显示屏,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1-09-23):
M471这个开发板,可以连接显示屏么?
我手里用的是,7寸AT070TN92带触摸板,
之前用的ST32+8875连接的,
不知道怎么操作才可以用这个开发板连接
我想了半天,貌似要单画一块板子给屏,
各位大神,不知道有么有什么办法,能直连~

这是屏的排线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屏啊怎么这么多管脚

网友B:
首先供电应该都不能满足,
其次,这种应该不能直连,8875应该是驱动屏的吧?据说型号也比较老了。
mcu和8875应该是FSMC连接吧

网友C:
M471接RA8875,RA8875接LCD.

楼主:
就是参照之前ST+8875的形式,应该没问题,对吧

网友D:
这个屏是什么连接方式啊

网友E:
多大的功率还不能满足啊

网友F:
需要额外进行供电吗

网友G:
显示屏有相关协议吗

网友H:
这是一种什么连接方式呢

网友I(2022-01-18):
这个是群创标准7寸的屏,市面上好多厂家都按这种接口做的,所以比较通用; 屏的RGB(TTL)接口跟RA8875连, 而8875与STM471用FSMC(16位或8位的8080)或SPI都可以连;另外RA8875也是10年前的老产品了,新项目的话建议用他们的RA8889,还带AVI视频和JPEG图片硬件解压缩播放功能的,显示速度和容量都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群创标准7寸的屏,市面上好多厂家都按这种接口做的,所以比较通用; 屏的RGB(TTL)接口跟RA8875连,  ...

请教下
8889与8875可以直接替换么
还是要重新做电路和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
8889与8875可以直接替换么
还是要重新做电路和驱动

这两IC功能可替换,但不是PIN TO PIN的,寄存器指令也不同,所以不能直接替换。8875能做的功能8889都可以实现,且8889更容易实现,效果也会更好;如要更换的话,软硬件都需要改,只是原理一样,改起来也方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两IC功能可替换,但不是PIN TO PIN的,寄存器指令也不同,所以不能直接替换。8875能做的功能8889都可以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