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大家要把片选信号单独分出来呢?

楼主(2021-09-23):
刚看到帖子,
说SPI的片选,使用普通IO
而且貌似很多人都这么做
这有什么好处呢?为啥不用原装的~

网友A:
这样自由,方便控制,布线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自由,方便控制,布线也方便

说方便控制,感觉有道理。
布线的话,应该是次要原因,感觉不会差这么一根线。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方便控制,感觉有道理。
布线的话,应该是次要原因,感觉不会差这么一根线。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

布线肯定是次要原因的,总不能为了布线影响功能,但是软件NSS确实方便布线,无论是走线的难度还是美观度都会有提升,

网友B:
为了更方便操作吧

网友C:
一条SPI可以连很多个设备,不同设备用不同CS

网友D:
在STM32F103上,spi的硬件cs存在bug,后面大家都不咋爱用了

网友D:
有很多问题不是技术原因,前人出于规避bug。后来者加以效仿,时间久了就成了潜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问题不是技术原因,前人出于规避bug。后来者加以效仿,时间久了就成了潜规则 ...

确实,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习惯性设计了,有些就是大家都这么用,然后不知道前人踩过的坑了~~

网友E:
软片选更好排查问题,也更符合编程习惯。

网友F:
硬件CS上弱**,不好吃,还哽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