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命名规范是怎样的?

楼主(2021-09-23):
就是M471 M487 又什么nuc970的是如何命名的呢?我的目的是选取低,中,高各一两款,
长期开发,适配不同产品。
我该如何选型

网友A:
M470/M480 series是 Cortex-M 系列的,主频 up to 100 MHz,   without DDR,适合 non-os, bare metal编程,支持RTOS

NUC970 series  是ARM9 系列,主频 up to 300 MHz, DDR,适合 Linux,当然也可以 non-os, 支持 RTOS, 可用于工业屏,工业物联网(IIoT),网关,电网,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70/M480 series是 Cortex-M 系列的,主频 up to 100 MHz,   without DDR,适合 non-os, bare metal编程, ...

恩恩,多谢,稍微有一点了解了。但还不是很清楚。

类比来说,当前用ST103做简单的产品,用ST407做稍微复杂一点的。用NXP的跑linux

是不是可以认为新唐的480系列比470系列性能会高一点,nuc970跑linux

网友B:
过来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多谢,稍微有一点了解了。但还不是很清楚。

类比来说,当前用ST103做简单的产品,用ST407做稍微复 ...

更正下,回答的不是很精确。

(1)M471/M480 series同属 Arm Cortex-M4F 内核,不带DDR,都支持 DSP/FPU, NUC970不支持 FPU,但有DDR

(2)M471 up to 120 MHz,   M480 up to 192 MHz

(3)M471 工作电压更宽(典型的 3.3v, 5v都支持) 2.5v ~ 5.5v,   M480 工作电压 1.8v ~ 3.6v

(4)M480相较于M470增加了硬件加密,CAN, Ethernet,适合网络

站在应用编程接口方便来看,NUC970 Linux适合通用应用编程,应用开发者的焦点是业务方面;M471/M480 编程更多倾向于硬件控制方面,实现对机器的精确控制。

网友C:
官网公布命名规则了吗

网友D:
肯定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网友E:
这个还真是没有关注太多

网友F:
有没有选型工具呢

网友G:
功能上有具体的需求吗

网友H:
简单一点的话,这一看主频和flash空间,然后就是自身的资源需求

网友I:
这个靠楼主自己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