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样过程中,会有偶发性异常值

楼主(2021-09-23):
ADC采样过程中,会有偶发性异常值
就是会突然跳出个“刺”来
一般是AD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A:
个人以为应该主要还是外部信号的原因,有条件的话可以测一下外部输入。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外部信号问题,你可以在采集输入端加个电容优化下你的电路,再试试看

网友C:
是参考电压不稳定吧啊

网友D:
增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E:
使用数字滤波了吗

网友F:
这个是毛刺吗

网友G:
使用平滑滤波算法吧

网友H:
单片机内部的ADC数值吗

网友I:
电路的问题,电源要干净。

网友J:
参考电压突变的

网友K: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硬件或者软件都有问题。

网友M:
就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

网友N:
采样过程中有干扰吗

网友O:
是信号的毛刺吗

网友P:
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Q:
在单片机内部做一个数字滤波吧

网友R:
参考电压变化了。

网友S:
信号有问题

网友T:
需要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的

网友U:
偶发性异常值是什么趋势呢

网友V:
前端做一个数字滤波试试看。

网友W:
偶发性跳变的话,可以采用数字滤波的方式,剔除掉

网友X:
你是说毛刺是吧,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Y(2021-10-27):
一定要进行平滑的算法,不然的话,很难做到的。

网友Z:
一定要进行数字滤波的,不然不能这么做的。

网友AA:
这个一定要增加一个数字滤波器的,不然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的。

网友AB:
一定要有必要的滤波算法,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