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50ik用keil5,jlink能找到,无法下载和调试

楼主(2021-09-23):
我用 keil 5,   调试 gd32f4xx 的测试板,gd自带的演示代码,可以编译,没法下载代码,也进不了跟踪调试
请问版主及各位大侠,需要怎样设置?

非常感谢!

网友A:
jlink可以找到,只能说明jlink是好的,要检测到芯片ID才算最小电路搭建成功的。

网友B:
如果连接没问题可以看到ID,可以查看选项字节看有没有读保护

网友C:
GD的产品什么时候也能用JLIN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D的产品什么时候也能用JLINK

GD一般用什么Link?

网友C:
没有记错应该是用的DAP什么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记错应该是用的DAP什么的吧

只要是cortex-m系列内核,都能用Jlink吧,跟芯片厂家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cortex-m系列内核,都能用Jlink吧,跟芯片厂家无关

看错了,还以为STlink

网友F:
一般可能问题:RESET引脚     BOOT0引脚     JLINK固件版本和JLINK驱动版本相差太多      下载线质量问题     加了读写保护。     看一下KEIL是否可以读到芯片,如果可以读到,但是SCAN识别有延时,一般是RESET有问题导致芯片在不断重启。     可以用J-COMMANDER读选项字节判断是否有保护,拉高BOOT0重启后ISP擦除全片可以排除读写保护问题。     如果识别和下载以及读写保护没问题,换高质量的线。     如果全部没问题,换个jlink试一下吧。

网友G(2023-06-0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去命令看来 0x1FFFF880 的地址是 0xA5,没有锁,但J link就是下载不了,如果有解决办法的话,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