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10下载问题

楼主(2021-09-23):
1.如下图所示,用MM32-LINK连接MM32F0010芯片,显示连接成功,如下图所示:

2.点击下载后,提示下载不了,如下图所示: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目标板需要单独供电的 你单独供电之后 再试试呢?

网友B:
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用jlink的话,如果没外部供电的话,就可能连不上了呢,但是你这还能连上,挺有意思

网友C:
不用担心,你给目标板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D:
看提示是 提示你电压不对,检查电压

网友E:
建议目标板单独供电哦,不然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
也有可能是link坏掉了,但是也不太可能,毕竟你都识别到了

网友G:
好像可以把1 和2 脚短在一起,但是也有风险,还是给目标板上电比较靠谱

网友H:
检查一下目标板的电源吧,可能有点儿问题

网友I:
没事儿的,就是目标板没供电而已

网友J:
你换成jlink 试试  jlink带有供电功能

网友K:
你这个挺有意思,目标板没供电 还能连接成功

网友L:
查查电源部分,错误提示都已经说明了

网友M:
换个link吧,对比一下 是link问题还是啥问题

网友N:
看提示是电源有问题,查一查目标板 你的link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O:
给目标板子供电吧,这样会让系统都稳定一些

网友P:
之前用MM32LINK 也没遇到过这问题啊,你给目标板供电试试呢?

网友Q:
下载的驱动文件没设置好吧

网友R:
目前看报错原因应该是供电有问题。检查一下硬件连接,重新上电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是MM32-LINK下载MM320010芯片时供电有问题,后面换成JLINK就可以了。。。

网友S(2021-10-27):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是MM32-LINK下载MM320010芯片时供电有问题,后面换成JLINK就可以了。。 ...

JLINK上没有0010选项啊

网友T:
这个下载会出现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确实可以好好弄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