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做的设备,每隔半小时彻底断电一次,容易坏吗?

楼主(2021-09-24):
用stm32的单片机做的物联网设备,用在野外。设备每半个小时采集并发一次数据。

为了省电,客户计划在物联网设备外面加一个计时器,控制物联网设备的电源,每隔半个小时供一次电,发完数据后,再彻底断电,一直循环下去。

相当于是物联网设备全年每半个小时就通电启动一次,经年累月地工作着。

请问:

1.这样对物联网设备的使用寿命有影响吗?影响大吗?

2.与物联网设备一直上电处于工作状态相比,这样频繁断电开关机,会让系统运行的可靠一些呢?哪种更好一些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得看具体的设计

网友B:
那个定时器就不用电的吗?
为何不设计就这个STM32做的产品增加自动定时休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定时器就不用电的吗?
为何不设计就这个STM32做的产品增加自动定时休眠功能? ...

那个定时器是个时间继电器,功耗很低,时间一到,就给设备供电。供的是24V电,经过设备内部DC-DC、LDO芯片,最终转成3.3V给MCU供电。我的设备休眠功耗比较大,有24V/0.5A的休眠功耗。

网友C:
重启一次的耗电够低功耗工作一整天了吧。。。

网友D(点评):
说的好,有可能

网友E:
1. 不写flash的话影响不大,不放心就做一个几千次连续上电掉电测试。
2. 楼上说得对,冷启动一次挺费电的。

网友F:
客户这么厉害,为啥他们不自己做?

网友F:
一个外部计时器就想控制一个芯片?

网友G:
个人建议:
1、如果是为了省电,可以用休眠模式和唤醒,如你所说的0.5A休眠,应该是除了stm32,还有其它的东西吧,有没有可能只让stm32休眠,其它的断电呢?
2、如果想简单,直接stm32一直工作,用光耦控制外围电路,那个小定时器都可以给你省下来。

网友H: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最好是外部断电,Mcu休眠。当然你这样做只要测试OK。设计合理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断电上电和持续供电,应该寿命更长

网友J:
一开始做项目就遇到过一款国产IC,频繁上下电把EEPROM里的数据搞掉了,搞死人。
希望楼主不会遇到

网友K:
感觉这个设计很暴力啊,直接休眠设计不好吗

网友L:
正常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肯定会增加设备的故障概率

网友M:
这么频繁启动,系统的可靠性就等同于计时器的可靠性了,那玩意靠谱吗?
正常设计的设置这样肯定没问题,不要牵涉写FLASH就行,或者你能确定你关电时绝对写完了.
那个计时器的平均功耗有多少?没道理一个MCU的待机模式还比不过个计时器的平均功耗吧?一般DCDC芯片都有使能端,你其实可以搞一个小MCU,直接从24V电阻降压,再LDO供电,专门控制那个使能端,用低功耗的,应该比这个省电.24V/0.5A,就这还是休眠功耗?12W呢?休眠功耗不应该是0.01W吗?

网友N:
建议是不要这么频繁,一天一次还行,尝试低功耗模式。

网友O:
单片机休眠定时唤醒难道不香吗。肯定比你这种做法省电的多

楼主:
系统的应用背景我没有说清楚,是这样子的:
客应用场景是野外监测用,客户有现成的传感器(很多个)、这些传感器接到他们自己的RTU上面(一种数据采集终端),RTU再将这些数据传输给我的通信终端,我的通信终端通过卫星通信发给远端的接收方。
通信终端由客户的的太阳能系统供电,客户的RTU可以带定时继电器功能,通过设置参数和特定的接口,可以控制通信终端电源。
客户的需求是每半个小时采集一次,并将数据发给通信终端,发射一次数据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发射完成后,整个系统都可以进入低功耗。等待下一个半个小时的到来,再起来采集传输数据。
因为客户的太阳能电池容量有限,希望能够做到尽量省电。

网友P:
问题不大

网友Q:
这样设计性价比太低了,现在MCU自己进入休眠功耗已经可以很低了

网友R:
只要你的电源启动时没有过压冲击,没有问题。

网友S:
引用 楼主:
系统的应用背景我没有说清楚,是这样子的:
客应用场景是野外监测用,客户有现成的传感器(很多个)、这些 ...

假设你睡眠电流1mA,计算太阳能电池容量,考虑阴雨天气,算算你能跑多久。
把板子做到低功耗,甚至做掉低电压检测,掉电检测(比如电压快速降低到9V以下),保证写flash的时间如果需要,保证在断电的时候没有程序没有啥操作,那就可以随便掉电。

网友T:
这个设计很简单粗暴。。

网友U:
没什么问题

网友V:
引用 楼主:
系统的应用背景我没有说清楚,是这样子的:
客应用场景是野外监测用,客户有现成的传感器(很多个)、这些 ...

如果你的设备仅仅是发送数据用,那待机时的电流也很少,LDO的负载电流怎么需要0.5A那么大呢?MCU待机时功耗是很低的。

网友W:
其实楼主应该关心你的外围电路,比如楼上朋友提到的写FLASH操作,或者是一些功率器件在频繁硬上下电过程中是否有冲击电流或大的自感电动势等等,因为任何MCU本身在这种工作状态都是没有明显影响的。

网友X:
EMC做的好,问题不大

网友Y:
不容易,但是你的方案设计有问题,硬件可以不断电功耗做得非常低的

楼主:
感谢各位同行的指点,很受启发。

我发起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想弄清楚,这样的频繁彻底断电开关机,是否会对设备寿命造成影响,或者增加出故障的概率?

现在看来,单纯MCU单片机部分的频繁开关机,应该影响不大,用的是STM32F系列的单片机。

设备内部其他部分,如DC-DC,LDO、电容等,可能是考虑重点。

我的设备是12V供电,内部功能还是比较复杂,经过DC-DC、LDO,转成3.3V。

至于低功耗,我们可以暂且不讨论这块,将重点放在收寿命性和故障方面。

我周末买了个时间循环继电器,设置好时间,准备反复开关机。每2分钟开启一次供电,每次供电工作一分钟,一直循环测试,测个十天半月,看一下结果。

网友Z:
一般采用休眠或外设断电,如果做不到,则应该做好初始化工作,减少启停中的“工作量”,应该没问题。
过去在没有单片机的设备中采用定时器做这个事情,也是可以的。

网友:
在3.3回路给STM32一个单独的法拉电容或者电池供电也不错的。

网友AA:
主要是怕电源部分在上下电过程中的浪涌、冲击;这部分考虑好了,其他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