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打不开

楼主(2021-09-24):
请问我用ISP烧录程序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打不开串口啊

网友A(2022-10-07):
串口应该是连接成功了,就是通信没有成功。

网友B:
检查一下硬件,RXD和TXD是否接反了。

网友B:
或者看一下BOOT的跳帽接的对不对。

网友C:
是不是硬件连接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