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TM32F030的USART 开启时奇偶校验切换问题

楼主(2021-09-24):
STM32F030C8T6 必须在关闭USART时才可以切换奇偶校验USART_Cmd(USART2, DISABLE);
我的程序中需要随时切换奇偶校验,串口不能关闭。请教有无办法实现。

测试在STM32F103C8T6芯片可以不关闭下切换校验。

网友A:
STM32F0参考手册里关于校验位的修改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B:
用寄存器的方式来操作关闭串口,切换校验,使能串口,时间很短,来得及,你总不能数据发了一半切换吧

网友C:
我自己倒是没有用过奇偶校验

网友D:
是不是发送完成之后才会进行切换呢

网友E:
操作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F:
可以在发送的过程中更改吗

网友G:
修改之后什么时候生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