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回顾(6)——矢量(向量)

楼主(2021-09-24):
如题…

楼主:
矢量(向量)这个概念应该中学就知道了。知道是一回事,而真正掌握则是另一回事。

常见有将矢量随意地画成是(物理空间内的)一条带箭头的线段,而实非如此。

矢量场(譬如电场E)中的矢量是位置矢量的函数,可表为:

    V(P)

其中V和P都是矢量且通常量纲不同。V和P分属各自不同的矢量(向量)空间,而V的矢量(向量)空间随P不同而不同。

楼主:
话题相关帖子链接:

反面教材——“向量”(矢量)和函数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4532-1-1.html

网友A:
向量我的理解就是二位数。

网友B:
简谐往复运动,
等于 正负圆频率 之和,
正负圆频率,半径及角速度相等,旋转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