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很短的子程序优化

楼主(2021-09-24):
C51的

在外设函数中
void ppp(void)
{
  P00 = 1;
}

主函数中

ppp();

从调试的汇编指令来看,程序确实调用了子函数,有没有什么编译处理,直接处理成P00 = 1
放主函数中?我不想主函数还调用 芯片.h 函数,这样可以模块化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直接用#define宏指令实现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回答
想程序模块化,主程序中不想包含 8051.h 函数,只想其其调用 peripher.h的调用来实现,将#define放在peripher.h,主程序编译时一样会提示 P00 没有定义

网友B:
8051.h是头文件,这么会有函数?

网友C:
考虑一下 inline void ppp(void)

楼主:
我看了一些知名的公司的例程,也是采用函数的方式调用.编译器不能处理一下,这么短小,又没有参量和输出的函数不能直接编译吗.

头文件中可以放置函数声明调用,peripher.h可以放置函数声明,但是放入#define引用P00的话,势必其将引用8051.h,这样主函数也会引入8051.h,不想这样

网友D:
内联函数,inline关键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对inline一直没有注意,重新看了一下其功能,应该是这个

刚对keil C51添加,但是居然报错,一定要将语音弄到C++吗,我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