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imer2定时无法工作

楼主(2021-09-24):
1.问题描述,在没有做boot 和app的时候,定时器定时中断是可以工作的,做了boot和app之后就不可以,app里面我使能全局中断,中断向量表也偏移了,keil工程IROM1也配置了,可是TIMEER2定时中断就是不行。
不知道哪位大神可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A:
boot中跳转之前关掉全局中断,建议将定时器模块都关掉,在app里再重新初始化,app里先设置中断偏移,再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B:
1、程序中是否使能了两个timer?并且都启用了中断?如果是的话可能会造成定时器不能正确定时的问题。
2、Boot中先初始化timer,执行相关功能函数,烧写完成以后,自行跳转到APP之前,需要关闭全局中断,在APP里再重定向中断向量。

网友C:
boot只做跳转,app重新初始化

网友D:
BOOT里面用到的外设,在APP里面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E:
最好还是在APP里面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F:
进入APP后,最好是重新初始化一下所有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中跳转之前关掉全局中断,建议将定时器模块都关掉,在app里再重新初始化,app里先设置中断偏移,再使能 ...

是的,如你说的那样后来该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程序中是否使能了两个timer?并且都启用了中断?如果是的话可能会造成定时器不能正确定时的问题。
2、Bo ...

boot中用了 systick中断没关,后来关了就好了

网友G(2021-10-27):
感觉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不然怎么办?

网友H:
boot制作基本功能,跳转
app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