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老铁们,485忘了接收发控制脚,可还有补救的办法?

楼主(2021-09-24):
这事说起来有点悲催了
记得有个232转485的模块,它是怎么做到收发控制的呢?
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机会

网友A:
可以做到自动收发,但是也得改电路

网友B:
你是不想改电路,还是不想改程序?

网友C:
网上搜自动收发485 电路 应该有参考

网友D:
怎么都得改电路,接个控制脚也不费劲吧

网友D:
可以淘宝搜一下自动收发的485电路,可以参考一下方案

网友E:
好像没有啥补救方法,你都要改电路的

网友F:
有与非门可以实现控制,但是你也要该电路的呀

网友E:
这个正常,跳线跳一个MCU的IO上 通过程序控制就好了

网友G:
我是没有啥好的办法 嘿嘿,不然就外接个自动收发485模块吧

网友H:
网上买个模块,自己接一下吧,就可以不用改电路了

网友I:
控制引脚没接的话,飞线接一下,这不费劲的

网友J:
楼主是想,寻找自动收发电路方案么?

网友A:
怎么补救都要飞线的,如果不想改电路,就买个自动收发模块解决问题

网友K:
不悲催 我也干过这事儿 哈哈哈 最后飞线到一个MCU的IO上了,解决问题

网友L:
有补救机会的,可以自己搭电路,做成自动收发,但是会有点儿麻烦吧,最好是买一个自动收发模块,自己直接接上就好

网友M:
自动收发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进行发送指令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N:
直接换一个PIN2PIN的 有自动收发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O:
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网友P:
接一个自动收发模块,淘宝有得卖~

网友:
换芯片。MAX13487全自动切换的485。

网友Q:
可以硬件做到自动收发控制

网友R:
可以靠硬件自动控制的。

网友S:
说起来,貌似我们用的232转485模块,就是自动收发切换,一直没注意呢,找个坏了的,拆解下~~

网友T:
有自动收发的电路吗

网友U:
更改硬件 呵呵呵

网友V:
换一个芯片也行

网友W:
最简单的就是飞线了

网友X:
有那种自动的芯片吗?

网友Y:
这个没办法,只能重新做板了,想要自动收发的赵下网上一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