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atic 修饰函数的话,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21-09-24):
报这个错误,xxx是文件名
#114: function "xxx" wa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如果在main.c
中定义么有问题

如果想新写个c文件,然后用头文件引用,就会出错。

static 的作用是什么呢?
用或者不用,最直接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内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内部的意思

那能不能理解为,只在一个函数里面用?

网友B:
作用的区域的问题

网友C:
内部为什么 要定义成静态呢

网友D:
这样做会不会不利于资源优化 啊

网友E:
超出作用范围了吧

网友F:
static静态变量不能外部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atic静态变量不能外部引用

恩,好像明白了,在同一个C文件里使用,
如果其他C文件要使用的话,是不能用这个修饰函数的。

网友G(2021-10-27):
对的,就是作用域限制一下。

网友H:
作用于限制一下,很好的。

网友I:
自己的话,跟少用,一般例程里面用这个比较多吧

网友J(2022-01-17):
是的,作用域的事

网友K(2022-02-21):
static是静态变量,只要你不去赋值修改它,它就是这个数

网友L:
用它就是数据可靠,不会被改变

网友M:
你这说这个xxx没被定义?

网友N:
一般想引用的话,需要extern才行

网友O:
这个你去看看C的语法呗,很简单的

网友P:
教你个方法,就是报错了可以复制下来,然后去百度搜搜,大多数都有答案

网友Q:
外部引用要用extern。如果是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这块你要好好理解

网友R:
可能就是你想外部引用,然后搞出了这个报错吧

网友S:
你加个extern试试

网友T:
你百度搜搜吧,如何使用st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