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对GPIO操作如何避免入坑

楼主(2021-09-24):
GPIO, RAM, TI, TE, se, tv
在使用单片机时对GPIO操作是最基础的操作,即使这种操作如果不注意还是会掉到坑里去。例如:使用同一组GPIO端口中的两个引脚(PA00和PA01)做输出,PA00在主循环中改变输出状态,PA01通过中断方式改变输出状态。正常的情况应该是PA00只在主循环中改变输出状态,而PA01只会在中断发生时改变输出状态。但是,随着程序运行时间的加长或者在主循环中提高PA00输出的频率,会发现本应该在中断中完成状态改变的PA01,个别时候状态会不发生改变。而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断点,进行debug发现中断可以正常进入,也能正常改变PA01的输出状态。要想分析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可以从官方提供的DDL库入手来分析。华大单片机M0+系列芯片在对GPIO端口输出电平操作时,DDL库提供了如下两种方法:
方法1:
/*****************************************************************************

** \brief GPIO IO输出值写入

**

** \param [in]  enPort          IO Port口

** \param [in]  enPin           IO Pin脚

** \param [out] bVal            输出值

**

** \retval en_result_t           Ok          设置成功

**                                         其他值    设置失败

******************************************************************************/

en_result_t Gpio_WriteOutputIO(en_gpio_port_t enPort, en_gpio_pin_t enPin, boolean_t bVal)

{

    SetBit(((uint32_t)&M0P_GPIO->PAOUT + enPort), enPin, bVal);    return Ok;

}

方法2:
/*******************************************************************************

** \brief GPIO IO设置

**

** \param [in]  enPort          IO Port口

** \param [in]  enPin           IO Pin脚

**

** \retval en_result_t           Ok        设置成功

**                                        其他值   设置失败

******************************************************************************/
更多信息咨询请联系angel.qi:13827489351(微信与手机号码同步)
en_result_t Gpio_SetIO(en_gpio_port_t enPort, en_gpio_pin_t enPin)

{

    SetBit(((uint32_t)&M0P_GPIO->PABSET + enPort), enPin, TRUE);    return Ok;

}

/******************************************************************************

** \brief GPIO IO清零

**

** \param [in]  enPort          IO Port口

** \param [in]  enPin           IO Pin脚

**

** \retval en_result_t           Ok        设置成功

**                                         其他值  设置失败

*********************************

网友A:
原因是啥?怎么解决?

网友B:
脑袋要始终保持清醒,多处使用某个资源需要注意完整性问题。

网友C: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

网友D:
感觉,断断续续,简单的东西复杂了呢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避坑经验

网友F:
讲解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G:
趁着有空闲时间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H:
你们都看明白了?

网友I:
到最后也没看出来结果是什么。
我停别人说这个就是MCU的竞争冒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