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怎么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2021-09-24):
我们没有使用外部时钟,感觉定时器非常不准,该怎么配置内部时钟!!!

网友A:
打开system_at32f4xx.c文件,
找到并开启带_HSI结尾的宏定义就可以了。

#if defined (AT32F403xx) || defined (AT32F413xx) || \
    defined (AT32F415xx) || defined (AT32F403Axx)|| \
    defined (AT32F407xx) || defined (AT32F421xx)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96MHz        9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108MHz       10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120MHz       120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_HSI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_HSI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_HSI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_HSI    5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_HSI    72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96MHz_HSI    9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108MHz_HSI   10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120MHz_HSI   120000000 */
#endif

网友B:
楼主学废了吗

网友C:
只是开一下宏定义就可以了么?
不需要配置?

网友A(点评):
对应宏定义有对应代码

网友D:
对于时钟的配置,一直很期待出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E(2021-11-09):
楼主是想问内部时钟的稳定性,还是要问配置方法

网友:
不是用工具吗?用工具生成文件替换就好了

网友F:
你是指内部RC时钟还是RTC?

网友G:
内部时钟没有外部准?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