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现成的H桥芯片?

楼主(2021-09-24):
有没有集成了H桥MOS和MOS驱动的现成的芯片,耐压30V 10A左右的。求推荐相应的型号。

网友A:
集成H桥一般没有这么大功率,用H桥驱动芯片,外置H桥的,功率由H桥决定

网友B:
用两个MOS搭不可以么,对开关速度有要求么,还是对死区有要求?我觉得是有的,问下供应商FAE。

网友:
IGBT 模块,大把

网友C:
BTN796x, BTN896x, 40V/30A

网友D:
之前看英飞凌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MOS搭不可以么,对开关速度有要求么,还是对死区有要求?我觉得是有的,问下供应商FAE。 ...

H桥是4个MOS管,外加驱动芯片,还有一堆阻容,体积大电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