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MOS+PMOS控制电池电压输出

楼主(2021-09-24):
NMOS+PMOS控制电池电压输出

1.在MCU_CTL给高电平的时候,Q5、Q1导通,BAT_OUT输出电池电压3.7V,这个没问题

2.在MCU_CTL给低电平的时候,Q5、Q1截止了,为什么BAT_OUT输出还是有0.2V左右,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这个bug

3.按照PMOS体二极管的内部结构,由D→S,所以S接的是BAT,这个接法是正确的

D和S之间漏电很小的MOS 大家有没有推荐

网友A:
首先要看你这个0.2V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的。
如果Bat_OUT端完全空着,没有负载,直接拿数字万用表量的,那么0.2V也不算离谱但不太好,相当于Q1的SD漏电0.2uA;
如果Bat_OUT端有完整电路的,那么0.2V就很正常了,当电路的电压降到0.5V这个水平时,再下去的漏电流是相当小的,并且是越来越小,如果你把万用表搭在上面持续观察,这个电压应该会缓慢下降的;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你这个0.2V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的。
如果Bat_OUT端完全空着,没有负载,直接拿数字万用表量的,那么 ...

方总水平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你这个0.2V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的。
如果Bat_OUT端完全空着,没有负载,直接拿数字万用表量的,那么 ...

后面是有负载的  那这个0.2V会有呢?按道理Q1已经拉闸了彻底关断了输出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你这个0.2V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的。
如果Bat_OUT端完全空着,没有负载,直接拿数字万用表量的,那么 ...

方总
1.有很多人让我把R5改成100K(那样Q5就更耗电了,那改小干嘛)

2.也有人说在Q5的D和Q1的G极之间要加一个电阻

3.也有人说在Q5的极对GND之间要加一个下拉电阻

以上三点,你觉得有必要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你这个0.2V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的。
如果Bat_OUT端完全空着,没有负载,直接拿数字万用表量的,那么 ...

您好,方总,第二条没看懂,能否再详细说一下。我的理解:如果bat_OUT后端有完整的电路,那么当Q1关断时,bat_OUT处的电压很快降到0V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总
1.有很多人让我把R5改成100K(那样Q5就更耗电了,那改小干嘛)

1. R5的取值,为了让Q1快速可靠地关断,R5应该小一些,但是小了之后会增加设备工作期间的电流消耗,假设设备的平均工作电流为10mA,那么我认为R5消耗掉0.1mA的电流也不是大问题。
2. 没有必要,总共4.2V(在怎么着也不会大于5V)的电压,Q1都是能承受的。唯一可能需要考虑的是假设BAT_OUT处接有千uF级的电容,而BAT端还有其他电流对电压波动比较敏感,这时就需要对Q1的导通速率进行控制。
3. 可以考虑接一个较大的电阻,在掉电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MCU_CTL是可能处于失控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5的取值,为了让Q1快速可靠地关断,R5应该小一些,但是小了之后会增加设备工作期间的电流消耗,假设 ...

1.电池是30mAh的,工作电流1-2mA,这个0.1mA是怎么计算的?

2.BAT_out是有uF电容的

3.这个下拉电阻100K是否合适?怎么选择最合适的阻值呢?毕竟这里也是要消耗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电池是30mAh的,工作电流1-2mA,这个0.1mA是怎么计算的?

2.BAT_out是有uF电容的

1. 原举例是10mA——0.1mA,这个比例是1%,总之你自己感觉耗这点电流不会心疼;
2. 细看原文;
3.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