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代问----三极管Q11有什么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9-24):
请教各位坛友,这个电路当中Q11线路是功能?这个线路是否有改进空间?谢谢。

楼主:
@tyw 前辈请赐教一下。

网友A:
tyw
@123654789 :中学5年俄语,68年农场学2年日语,77年大学2年英语,哈哈,这是度娘教的拉.
每天改善进步 erery和day分开,就是erery day , 每一天, 每天进步改善,意思行得通,但是,用词错误。 erery和day,合并在一起,变成了ereryday , 意思是日常的,日用的,是一个形容词, 日常的改善进步,意思行不通。
你的英文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无线充电相关专辑 22册 92.9M ◆〓
  • 〓◆ 电动汽车,充电桩,标准资料专辑 49册 312M ◆〓
  • 〓 ...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问过了。OFF时清除掉MOS管之Cgs电荷。

    也就是加速MOS管结电容泄放作用——和单纯的电阻泄放相比有什么好处,个人感觉有些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边驱动没法像推挽驱动,你只靠电阻放电会直接限制了开关频率,除非开关频率较低(10KHz以下)时选用 ...

    收到,可以理解为高频电路专用的电路。

网友C:
    楼主没有意识到你的附图分辨率很低,不利于大家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意识到你的附图分辨率很低,不利于大家识别吗。

    的确如此,从其它论坛复制过来的,坛友体谅体谅。

网友D:
    不说别的,各位的眼神是真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 〓◆ 无线充电相关专辑 22册 92.9M ◆〓
  • 〓◆ 电动汽车,充电桩,标准资料专辑 49册 312M ◆〓
  • 〓 ...

  • 每天改善进步

    erery和day分开,就是erery  day  , 每一天,

    每天进步改善,意思行得通,但是,用词错误。

    erery和day,合并在一起,变成了ereryday , 意思是日常的,日用的,是一个形容词,

    日常的改善进步,意思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每天改善进步

    erery和day分开,就是erery  day  , 每一天,

    中学5年俄语,68年农场学2年日语,77年大学2年英语,哈哈,这是度娘教的拉. 少累哈

网友F:
    为什么一直是代问。。。
    参见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7472-1-1.html

    谢谢,这是看到其他同行的问答,自己搞不明白所以就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