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势和电压的不同意义

楼主(2021-09-25):
一、电动势和电压的单位相同,都是伏特(V)

二、电动势和电压的物理意义是不同的,电动势表示了外力(非电场力)做功的能力,而电压表示电场做功的能力。

三、电动势和电压方向如下图所示。
电动势有方向,并且与电压方向相反。电动势方向是电位升高的方向,电压方向是电位降低的方向。

四、电动势只存在于电源的内部,而电压存在于电源的两端,并且存在于电源外部电路中。例如,电阻两端存在电压,外电路中的每一个元器件两端都存在电压。

五、电流在电源的外部电路中(称为外电路)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的,这是电场力在做功。在电源的内部(称为内电路),电流从低电位流向高电位,这是外力在做功。

六、电源如同一个“电荷泵”,将电源负极端的电荷搬到正极,使电源正极端的电位高于负极端的电位,一旦外电路接通,电路中就有电流流过,电流的通路是由外电路和内电路组成的。

七、当电源两端不接负载时,电源中没有电流,在电阻上没有电压,所以电源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动势。
电源内部存在一个电阻,通常情况下电源内阻越小越好。

八、当电源两端接上负载后,电路中的各电压之间的关系如下

即电源电动势等于电源内阻两端电压加上负载电路两端电压。
电源内阻越小,电源两端的电压就越大。新电池的内阻小,所以装入手电筒里后灯泡比较亮。

楼主:
电源内阻越小,电源两端的电压就越大。新电池的内阻小,所以装入手电筒里后灯泡比较亮。

网友A:
当电源两端不接负载时,电源中没有电流,在电阻上没有电压,所以电源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