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择合适的电阻?

楼主(2021-09-25):
什么是电阻?
  • 电阻是一种被动的电子元器件,能够阻碍电子电流的流动。你见过被点亮的LED吗?有了电阻,它才能明亮的发光而不是被烧毁。电阻的取值单位是Ohm(Ω),在电路中符合欧姆定律。

  • 电阻的国际符号是一个矩形方块,但美国的标准符号是一个波浪线。

电阻的类型有哪些?
  • 从结构上分有固定电阻和可变电阻。
    固定电阻的基本参数是阻值和公差。公差是指由于温度和光照变化而引起的变化。

可变电阻包括可变电阻器和物理量电阻传感器。可变电阻器包括可调电位器和滑动变阻器。物理量电阻传感器包括热敏传感器,光敏传感器,压敏传感器和磁敏传感器。

从制造材料上分,包括碳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厚薄膜电阻,箔电阻,绕线电阻。
碳电阻是比较老的结构。精度较低,通常用于产生高能脉冲的地方。

绕线电阻是最老的一种结构。阻值精确,通常用于高功率应用。小阻值仍旧很可靠。

现在,使用较多的是金属和金属氧化物电阻器。阻值和公差较稳定,温度系数也比较好。

如何使用电阻?
通常电阻用于分压,产生热量,阻抗匹配,在电路中作为负载,增益控制,延时,甚至作为火车中的电动控制器的能量泄放电阻。典型应用为:
  • 根据欧姆定律测量电路电流;
  • 驱动LED;
  • 在汽车通风系统中,驱动鼓风机电机。

电阻值的表示
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色标法,一种是数值标记法(SMD Codes)。
色环电阻通常有3至6条色环。通常使用较多的是4色环和5色环。前两条色环代表电阻值的阻值,第三条通常代表指数因子,第四条表示阻值公差。

下面是数值标记法(SMD Codes)的举例。

如果选择正确的电阻?
  •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电路中所需的电阻值;

  • 计算额定功耗;

楼主:
电阻是一种被动的电子元器件,能够阻碍电子电流的流动。你见过被点亮的LED吗?有了电阻,它才能明亮的发光而不是被烧毁。电阻的取值单位是Ohm(Ω),在电路中符合欧姆定律。

网友A:
可变电阻包括可变电阻器和物理量电阻传感器。可变电阻器包括可调电位器和滑动变阻器。物理量电阻传感器包括热敏传感器,光敏传感器,压敏传感器和磁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