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更换多大规格的保险丝?

楼主(2021-09-25):
如何选择保险丝额定电流大小

标准保险丝的熔断电流为标称电流的2.5倍,也就是1A的保险丝熔断电流为2.5A。因为在大多数负载启动时电流都比正常大,像,电机,灯类,当选用时,考虑电压波动,负载波动等情况,保险选用为负载的额定电流,不至于保险太敏感,不至于非正常烧保险。并不是所有保险都有上面特征,像微波炉高压保险,彩电整机保险,等…
怎么计算更换多大规格的保险丝?

使用电流的1.5到2.5倍。所有的用电器的功率相加得到总功率比如1000瓦除以电压220为例等于4.5安,它的1.5到2.5倍就是要更换保险丝的规格6.75到11.25安。国标标准有时没有正好合适的就向上靠一级(应该也是指熔断电流)。

电路的电压一定要小于或等于保险丝的额定电压。也就是说电路的电压如果是125V,那么选用的保险丝额定电压125V和250V两种都可以用。如果电路电压是250V的,就只能用250V的保险丝,而不能用125V的保险丝。

美规类:保险丝的额定电流(IRATED)=IN/0.75

欧规类:保险丝的额定电流(IRATED)=IN

千万不能把希望保险丝熔断的电流值作为额定电流值。

理解I2T的含义

例:I=100mA (FLBC),t=80ms。I²t = 0.003A²s

在25A时,保险丝动作需要多少时间?

t= I²t/I² =0.003/(25)² = 4.8uS。

温度降额

熔丝上的温度=环境温度(Ta)+ 因负载电流而上升的温度 (dT)。

环境温度的影响,延时保险丝比快速保险丝要更大。

举例:

名义应用电流:200mA。

环境温度:80℃;100000次脉冲;

脉冲能量:I²t pulse:0.66A²S。

应选择哪一规格保险丝?

计算:步骤 1

UL保险丝,持续负载:75% In;

80℃温度对延时保险丝的影响:78%In。

步骤2:100000次脉冲:脉冲I²t< 22%,保险丝I²t;

脉冲I²t= 0.66A²S;保险丝I²t> 0.66/0.22> 3A²S。

步骤p3 (最终):

找出现在的额定电流等级:

In≥ 342mA,选择保险丝的额定电流

I²t≥ 3A²S

保险丝座

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目录上提供的额定电流和典型压降值(在额定电流下保险丝两端的电压)计算出保险丝的功率损耗。例如SPT 5x20,6.3 A陶瓷保险丝在额定电流下的典型压降值为70mV。

如,FPG1保险丝座在10A电流下的额定功率为2.5W,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图6中所示的降额曲线。当温度为60°C,额定电流为5A时,采用曲线“I= << In”,因为工作电流为5A,小于IEC标准的容许电流10A。在本例中,最大功率损耗PFusehol-der为1.3W。

依据IEC标准,保险丝和保险丝座之间的接触电阻Rc的最大值为5mΩ。因此,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出功率损耗:

如果PFuseholder> PFuse+ PContact,则表明所选择的保险丝座和保险丝组合合适。对于本例:

楼主:
使用电流的1.5到2.5倍。所有的用电器的功率相加得到总功率比如1000瓦除以电压220为例等于4.5安,它的1.5到2.5倍就是要更换保险丝的规格6.75到11.25安。国标标准有时没有正好合适的就向上靠一级(应该也是指熔断电流)。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

网友F:
电路的电压一定要小于或等于保险丝的额定电压。也就是说电路的电压如果是125V,那么选用的保险丝额定电压125V和250V两种都可以用。如果电路电压是250V的,就只能用250V的保险丝,而不能用125V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