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都有哪些电容?

楼主(2021-09-25):
金属薄膜电容
    金属化膜电容器是指在将双面金属化聚丙烯膜和非金属化聚丙烯膜进行卷取或者叠层所组成的电容器。无极性,绝缘阻抗很高,频率特性优异(频率响应宽广),而且介质损失很小。基于以上的优点,所以薄膜电容器被大量使用在类比电路上。尤其是在信号交连的部份,必须使用频率特性良好,介质损失极低的电容器,方能确保信号在传送时,不致有太大的失真情形发生。

    铝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是由铝圆筒做负极,里面装有液体电解质,插入一片弯曲的铝带做正极制成。还需要经过直流电压处理,使正极片上形成一层氧化膜做介质。它的特点是容量大,但是漏电大,稳定性差,有正负极性,适宜用于电源滤波或者低频电路中。使用的时候,正负极不要接反。

    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是指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安全电容器。安规电容通常只用于抗干扰电路中的滤波作用。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出于安全考虑和EMC考虑,一般在电源入口建议加上安规电容。

    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全称为:固态铝质电解电容。它与普通电容(即液态铝质电解电容)大差别在于采用了不同的介电材料,液态铝电容介电材料为电解液,而固态电容的介电材料则为导电性高分子材料。所以好的主板都会说,采用的是全固态电容,确实在材料和工艺方面固态电容比电解电容好一些。

    陶瓷电容
    陶瓷电容是指用高介电常数的电容器陶瓷钛酸钡一氧化钛挤压成圆管、圆片或圆盘作为介质,并用烧渗法将银镀在陶瓷上作为电极制成。它又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容量较小,价格便宜,多数用来做滤波使用。

    MLCC贴片电容
    MLCC全称Multiplayer Ceramic Chip Capacitors,是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体积小巧,功能强大,用来旁路,解耦,滤波和储能,在电压要求不高的控制电路应用广。也是很多单板设计师居家旅行的生活必备品。

楼主:
金属化膜电容器是指在将双面金属化聚丙烯膜和非金属化聚丙烯膜进行卷取或者叠层所组成的电容器。无极性,绝缘阻抗很高,频率特性优异(频率响应宽广),而且介质损失很小。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D:
铝电解电容是由铝圆筒做负极,里面装有液体电解质,插入一片弯曲的铝带做正极制成。还需要经过直流电压处理,使正极片上形成一层氧化膜做介质。它的特点是容量大,但是漏电大,稳定性差,有正负极性,适宜用于电源滤波或者低频电路中。使用的时候,正负极不要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