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引脚识别、检测、选配方法

楼主(2021-09-25):
一、场效应管引脚识别方法

用万用表欧姆档可以分辨引脚,根据引脚分布规律也可以分辨各引脚,下图所示是常见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场效应管封装形式及引脚分布示意图。

场效应管主要有三种封装形式:一是金属封装,二是塑料封装,三是环氧封装。
a)所示是金属封装的三根引脚场效应管,在管壳上有一个凸起,将引脚朝上,从突出尖开始顺时针方向依次为D,S,G极,其中D,S极可互换。
b)所示是金属封装的双栅结型场效应管,管壳上也有突出尖,引脚朝上,以该尖开始顺时针方向依次为D,G1,S,G2。
c)所示是金属封装的结型场效应对管,管壳上也有突出尖,引脚朝上,以该尖开始顺时针方向依次为S1,D,G1,S2,D2,G2。
d)所示是塑料封装的结型场效应管,在识别引脚时,将切面朝向自己,引脚向下,此时从左向右依次为S,D,G
e)无偶视为环氧封装的结型场效应管,引脚分布见图中所示。
f),g),h),i)是几种常见的绝缘栅场效应管的封装形式及引脚分布示意图。依次为金属封装的绝缘场效应管,单栅场效应管,双栅场效应管,环氧封装绝缘栅场效应管,塑料封装绝缘栅场效应管

二、引脚分辨方法

对于结型场效应管,可利用万用表的RX1K档分辨出场效应管的各引脚,具体方法是:先用红表笔搭任一根引脚,黑表笔接另两根引脚,测得两个电阻值。然后,红表棒再搭一根引脚,黑表笔接另两根引脚再测得两个电阻值。红表棒再搭第三根引脚,黑表笔接另两根引脚再测得两个电阻值。
上述三次测量中,必有一组的两个阻值均为无穷大,或均为5 10K欧姆。那么,红笔所接引脚为栅极,若两次阻值均为无穷大,则可以说明该管是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若两个阻值均为5~10K欧姆,则说明是P沟道结型场效应管。
找出栅极后,由于源、漏极结构是相似的可以互换使用。
上述检测原理是利用G极和S极之间,G极和D极之间为一个PN结的结构,利用PN结的正、反向电阻相差很多的特点来分辨出栅极和N沟道或P沟道。
对绝缘栅场效应管则不能用上述方法进行引脚的分辨检测,否则将损坏管子。

三、场效应管的检测方法

对于结型场效应管可以用万用表进行质量的简单判别,方法是:红表笔接栅极,黑表笔分别接另两个引脚,测量一次获得两个电阻值,对N沟道场效应管应均为无穷大,对P沟道场效应管而言,应均为5~10K欧姆。
然后,黑表笔接栅极,红表笔接另两个引脚,再测得两个电阻值。对N沟道场效应管而言,应均为5~10K欧姆,对P沟道场效应管而言,应均为无穷大。这样,便能说明管子基本正常。若在检测中不符合上述检测结果,则说明管子已经损坏了。
对于绝缘栅场效应管不能用上述方法进行检测。

四、场效应管的选配方法

场效应管的选配应尽可能考虑同型号管子代用,在无法配到原型管子时,选配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结型、绝缘栅型之间不可直接代用,N沟道,P沟道之间不可直接代用;
2、管子的主要参数接近或优于原型号管,主要是管子的最大耗散功率PDM,G和S极间的最大反向电压等。
3、在引脚分布不符时,可用套管套在引脚上交叉连接;

五、场效应管操作中注意事项

场效应管容易损坏,使用中操作不当便会损坏管子,特别是绝缘栅场效应管更容易损坏。
在焊接时,电烙铁的外壳要接保护性地线,以防止漏电和感应而击穿管子,并做好散热工作,对绝缘栅场效应管,栅极特别容易击穿,这是因为栅极处于高度绝缘状态,栅极与衬底之间相当于一个容量很小的电容器,由于容量小,只要感应少量电荷,电压便会很高,加上栅极高度绝缘,输入阻抗高,电荷不易放掉,很容易将绝缘层击穿。
在使用、焊接绝缘栅场效应管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电烙铁外壳要可靠接地,或在焊接时拔掉电烙铁插头,焊接时先焊接S极,后焊接G极,再焊接D极,对于三根引脚已用导线短接的管子,先将各引脚焊好后,再解除绕在引脚上的导线。
2、在焊接之前,必须搞清楚管子的各引脚,做到一次性焊入电路便能成功,切不可做出焊错引脚的事情。
3、对于内部无保护措施的管子,在存放时三个电极要短接在一起,关键是不要让栅极悬空。
4、用来进行检测场效应管的仪器,外壳应接保护性地线。

楼主:
所示是金属封装的三根引脚场效应管,在管壳上有一个凸起,将引脚朝上,从突出尖开始顺时针方向依次为D,S,G极,其中D,S极可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