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见四大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1-09-25):
温度传感器是常用的传感器之一,所有类型的设备都使用温度传感器,包括计算机,汽车,厨房用具,空调和家用恒温器。
    常见的温度传感器主要分四种,包括热电偶、热敏电阻、电阻温度检测器(RTD)和IC温度传感器,其中IC温度传感器又包括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两种类型。

    4类常见温度传感器特性,在工业设施内,90%以上甚至更多的温度监测都由热电阻(RTD)和热电偶(T/C)完成。

楼主:
4类常见温度传感器特性,在工业设施内,90%以上甚至更多的温度监测都由热电阻(RTD)和热电偶(T/C)完成。

网友A(2022-04-26):
热电偶(T/C)温度传感器常用的是:
MAX31855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具备冷端补偿、14位、0.25°C分辨率、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还有更好一点的:
MAX31856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达0.0078125°C
±0.7°C(最大值,-20°C+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网友A:
热电阻(RTD)常用的是:
【MAX31865关键特性】
简便的RTD铂电阻至数字转换器
支持100Ω至1kΩ(0°C时)铂电阻RTD (PT100至PT1000)
兼容2线、3线和4线传感器连接
spi兼容接口
20引脚TQFN和SSOP封装
高精度设计方便满足误差预算
15位ADC分辨率;标称温度分辨率为0.03125°C (随RTD的非线性变化)
整个工作条件下,总精度保持在最高0.5°C (0.05%满量程)
全差分VREF输入
转换时间:21ms (最大值)
集成故障检测提高系统可靠性
±45V输入保护
故障检测(RTD开路、RTD短路到量程范围以外的电压或RTD元件短路)
·

网友B(2022-06-26):
常见的温度传感器主要分四种,包括热电偶、热敏电阻、电阻温度检测器(RTD)和IC温度传感器,其中IC温度传感器又包括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两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