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供应商梳理

楼主(2021-09-25):
同步整流是采用通态电阻极低的专用功率MOSFET,来取代整流二极管以降低整流损耗的一项新技术。它能大大提高DC/DC变换器的效率并且不存在由肖特基势垒电压而造成的死区电压。功率MOSFET属于电压控制型器件,它在导通时的伏安特性呈线性关系。用功率MOSFET做整流器时,要求栅极电压必须与被整流电压的相位保持同步才能完成整流功能,故称之为同步整流。同步整理应用很多,小编这里给大家梳理了同步整理供应商信息,欢迎收藏,欢迎转发。

在电源转换领域,输出直流电压不高的隔离式转换器都使用 MOSFET作为整流器件。由于这些器件上的导通损耗较小,能够提高效率因而应用越来越广泛;

为了这种电路能够正常运作,必须对同步整流器(SR)加以控制,这是基本的要求。同步整流器是用来取代二极管的,所以必须选择适当的方法,按照二极管的工作规律来驱动同步整流器。驱动信号必须用PWM控制信号来形成,而PWM控制信号决定著开关型电路的不同状态。

同步整流器件的特点

同步整流技术就是采用低导通电阻的功率MOS管代替开关变换器快恢复二极管,起整流管的作用,从而达到降低整流损耗,提高效率的目的。通常,变换器的主开关管也采用功率MOS管,但是二者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功率MOS管实际上是一个双向导电器件,由于工作原理的不同,而导致了其他一些方面的差异。例如:作为主开关的MOS管通常都是硬开关,因此要求开关速度快,以减小开关损耗;而作为整流/续流用的同步MOS管,则要求MOS管具有低导通电阻、体二极管反向恢复电荷小、栅极电阻小和开关特性好等特点,因此,虽然两者都是MOS管,但是它们的工作特性和损耗机理并不一样,对它们的性能参数要求也不一样,认识这一点,对于如何正确选用MOS管是有益的。
同步整流比之于传统的肖特基整流技术可以这样理解:

这两种整流管都可以看成一扇电流通过的门,电流只有通过了这扇门才能供负载使用。

传统的整流技术类似于一扇必须要通过有人大力推才能推开的门,故电流通过这扇门时每次都要巨大努力,出了一身汗,损耗自然也就不少了。

而同步整流技术有点类似我们通过的较高档场所的感应门了:它看起来是关着的,但你走到它跟前需要通过的时候,它就自己开了,根本不用你自己费大力去推,所以自然就没有什么损耗了。

通过上面这个类比,我们可以知道,同步整流技术就是大大减少了开关电源输出端的整流损耗,从而提高转换效率,降低电源本身发热。

目前主流的公司

关于思睿达的同步整流

断续工作模式的同步整流功率开关

搭配PSR芯片使用的同步整流功率开关TT3005/6/7

● DCM & QR工作模式
● 内置功率MOS管
● 低待机功耗
● 针对5V输出应用
● 外围电路简洁精确的同步整流控制系统
● 输出电压过冲泄放功能
● 最大支持200kHz工作频率
● TT3005最大支持3.4A输出
● TT3006最大支持3.1A输出
● TT3007最大支持2.1A输出

多种工作模式的同步整流控制器

搭配SSR芯片使用的同步整流控制器TT3011

● CCM & QR & DCM工作模式
● 外置功率MOS管
● 低待机功耗
● 支持正端/负端应用
● 外围电路简洁
● 精确的同步整流控制系统
● VDD过压欠压保护
● 最大支持400kHz工作频率
● 5V以上应用需添加耐压MOS管
多种工作模式的同步整流功率开关

搭配SSR芯片使用的高耐压同步整流功率开关TT3016(L)

● CCM & QR & DCM工作模式
● 内置60V功率MOS管
● 自供电
● VD检测端耐高达150V
● 支持正端/负端应用
● 精确的同步整流控制系统
● VDD过压欠压保护
● 最大支持400kHz工作频率
● TT3016最大支持3A输出
● TT3016L最大支持2A输出

楼主:
在电源转换领域,输出直流电压不高的隔离式转换器都使用 MOSFET作为整流器件。由于这些器件上的导通损耗较小,能够提高效率因而应用越来越广泛;

网友A(2022-01-10):
迈尔斯通也是同步整流原厂,现主推60V ,100V同步整流。 18362385793